求助开关电源的调试

楼主(2011-05-28):
各位大虾,我现在需做一开关电源升压电路,输入24V,输出35V,最大400mA,变压器磁芯为EE型,初级匝数按开关电源书上的计算公式设定Np=Vs*Ton/Bac*Ae,(Np初级匝数,Vs初级所加直流电压,Ton导通时间,Ae磁芯有效面积),次级按与初级的电压比值设定,输出端接有一LED指示。但加电后LED亮了一下,就渐渐熄灭,无输出电压。请问是不是变压器匝数原因呢,按上述计算匝数对吗,之前没弄过开关电源,不知从何处着手,希望大虾指点下。

楼主:
我将光耦反馈断开,芯片COMP脚接可调电阻调节占空比,输出端有电压,应该是光耦反馈支路有问题,不知光耦那一块应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保护了,要不然参数差的太远了,变压器找人打样吧,不要钱的,别什么都是自己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