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系统的AD用单独的AD和带AD的单片机哪个更可靠?

楼主(2011-05-28):
想用个8位的AD,ADC0831,查下价格和STC的带AD的单片机基本一个价格,用带AD的单片机做AD当然功能强很多,但单片机容易受干扰,不知道选哪个方案好?

网友A:
和可靠性没什么关系,和成本有关系

网友B:
呵呵!若捨得用錢就用adi公司的!

网友C: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单片机Vcc稳定就用单片机的就够,Vcc不稳定用带基准的AD更好些

网友D:
楼主涉及的是精度而非可靠性,可靠性是系统设计出来的,良好的设计可靠性就不会有问题。至于精度问题,独立的AD容易做到较高的指标,但高指标是否能发挥出必要的作用则要看应用需求,满足需求就好,并不一定要求高求精,成本问题是必须考量的。

网友E:
yang老师讲解很透彻

楼主(2012-05-22):
怎么不涉及可靠性呢?
我的系统单片机,和外界相联系的端口都有隔离,唯独A/D是直接和外界相连的,A/D是单片机自带的,传感器到单片机连线几十米,工业环境,上千伏的尖峰脉冲很常见吧,难道通过A/D通道不会把单片机打死吗?所以我准备加一片线性光耦

楼主:
HCNR201很便宜啊

网友F:
HCNR201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