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转232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无正文)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懂你的信号怎样采集的

网友B:
不共地怎么测压差?除非是差分传输或通过隔离器件相连,否则通信的两边需要共地

网友C:
采集板和信号板可以共电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具体说一下吧。
我的信号板产生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电压值由上位机控制),采集部分就是一个电压采集板,通过AD采的电压,经过mcu处理,来控制采集时间,采集点数。
3楼问了不共地如何测电压?采集的时候是共地的,这时候我信号的负断与采集电路的地是联通的。但是问题就是我usb上也有一个地信号,为了实现通信,当232接在采集板上,usb转232线的另一端,也就是usb没有接到信号板上时,这时usb的底线与采集板上的地有个7mv的压差,这时候usb再接到信号板上时,理论上是这7mv的压差被短路了,但是采集的结果出现了2mV的偏差,而且采集结果变得不稳定了...
不知道这样子说清楚了没有。
信号板上有个mcu,采集部分也有一个mcu,现在两块板子都用上位机控制,通过上位机通信,准备调通了再直接实现两块板子直接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现在是共电源的...

网友D:
地要互联,之间线长的话电源要各自独立,同时要采取干扰抑制措施,楼主最好提供更详细的相关信息。

楼主:
单独供电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