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者有分

楼主(2011-05-28):
能不能帮忙讲讲PIC/FEELING 单片机中INDF(间接寻址寄存器),FSR的作用和联系。还有什么叫地址映射,我不太懂,最好有个程序例子来分析。什么叫物理地址?

//////映射 也就是说数据写入0x8D 实际上也是写入到 0x0D 。这个怎么解释?
       怎么说INDF来使用FSR的内容寻址数据存储器?

网友A:
INDF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寄存器,只要寻址INDF寄存器其实是寻址FSR寄存器指向的寄存器(说白了,INDF就是间接寻址的一个标识,指令译码器只要识别到指令中操作的是INDF(00)寄存器,就知道是间接寻址,就会去操作FSR寄存器指向的寄存器),如,如果FSR的值是10,实际是寻址寄存器10。

//////映射 也就是说数据写入0x8D 实际上也是写入到 0x0D 。这个怎么解释?
因为这个MCU实际的数据存储器可能只有32个那么多(假设,实际与多少个和芯片有关),最高地址是0x1f,只需要五位数据地址就行了,实际操作时CPU屏蔽掉高三位地址,这样数据写入0x8D和写入到 0x0D其实都是同一个地址。

楼主:
INDF其实是一个不存在的寄存器,只要寻址INDF寄存器其实是寻址FSR寄存器指向的寄存器(说白了,INDF就是间接寻址的一个标识,指令译码器只要识别到指令中操作的是INDF(00)寄存器,就知道是间接寻址,就会去操作FSR ...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这样理解的吗?要是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你看我另外一帖子是怎么回事? ACC不应该是E6啊,可是我仿真的结果就是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