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路中电源的使用

楼主(2011-05-28):
(无正文)

网友A:
小技巧 也要学

楼主:
没人愿意分享下经验吗?:)期待高人降临

网友B:
楼主应正确、完整的描述自己的问题,汉语的使用只要耐心想清楚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A1、不清楚楼主的意思。
A2、要考虑电路中所有芯片的功耗,包括自身和负载的,上拉电阻相当于负载的增加,结合外电路和IO的状态用欧姆定律即可算出。

网友C:
1.一般IC都要求输入电压比较稳定,误差也不可过大,所以大于5V的电压时,用个5V的DC-DC转为5V是所需的。
2.选电源,要求知道负载的最大功率(功耗),至于怎样计算负载最大功率,那就是技巧问题,剩上一个系数,只是为了留有一定的余量,或者是计算了主要的芯片功率后,懒得计算其它一时数不过来的小功耗去路,按比例加上合适的百分比。

上拉电阻直接就是:UU/(R总)

网友D:
第一个看不懂,楼主语文重修。
第二个估计楼主想说降额是不是?根据系统不同,有差异。

请楼主先确认你的问题,我再回答。

楼主:
囧 各位老师批评的是(高考语文还是上百选手:L)
1、芯片需要+5V ,但电源供电在+12V,再用芯片DC-DC转成5V(是不是考虑电压的稳定性)。
2,、系统的功耗怎么去算,各种电阻都要耗电,各个芯片的功耗(数据手册中查得)相加之后还需要乘以一个系数吗?

网友D:
DC-DC本来就是稳压系统,只要12V电源波动不要大到DC-DC都不工作就可以了。
耗电最好实测,手册数据有有条件,根据系统,放1.2-1.5倍余量都可以了。

网友E:
第一个问题我也没看懂 我感觉自己阅读理解能力好差啊

网友F:
感觉楼主的意思是模块输出大于5V再用LT1085降成5V是什么意思。

网友F:
1.在电路中用5V电路 经常模块输出时>5V 有芯片LT1085装成5V 这样优点在哪?
在电路中用5V,经常碰到模块输出是大于5V的,再用LT1085转成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