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datasheet了,但操作起来却不对

楼主(2011-05-28):
movia   0x10
             movar   38h
             movia   0x0A
             movar   39h
             movr    38h,0     //把38h地址的值给ACC
             movar   fsr        //acc的值给FSR
             movr    indf,0    //读indf的值
     ///读到的INDF值(给ACC了)不是10,而是6E了

还是请高手解释下INDF和FSR的关系吧。

网友A:
你在哪里看到ACC的值是6E了?

楼主:
我用仿真器看的啊

楼主:
你在哪里看到ACC的值是6E了?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左下角落有ACC的显示

网友A:
你的程序跑到哪里了你才看ACC的值?
从你图上看的话,FSR=D0,也就是说你要读的是10H地址的数据而不是38H地址的数据。
你自己的问题而已。

网友A:
movr    38h,0     //把38h地址的值给ACC
***************************
38h地址的值是10H,把38h地址的值给ACC的话就是把10H给ACC
如果你是要把38H这个地址给ACC的话,你要写
movia   0x38

楼主:
你的程序跑到哪里了你才看ACC的值?
从你图上看的话,FSR=D0,也就是说你要读的是10H地址的数据而不是38H地址的数据。
你自己的问题而已。
引用 网友A:

我又看了下,FSR的寄存器高两位是空的,默认为1 1 ,我写了0x10,所以FSR的数据就变为D0了   1 1 0 1 0 0 0 0

楼主:
movr    38h,0     //把38h地址的值给ACC
***************************
38h地址的值是10H,把38h地址的值给ACC的话就是把10H给ACC
如果你是要把38H这个地址给ACC的话,你要写
movia   0x38 ...
引用 网友A:
我一楼的程序是不是写绕路子了?

楼主:
movr    38h,0     //把38h地址的值给ACC
***************************
38h地址的值是10H,把38h地址的值给ACC的话就是把10H给ACC
如果你是要把38H这个地址给ACC的话,你要写
movia   0x38 ...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次我写没问题了,可是读到的indf的值在ACC上显示可不是D1啊 ??? 可能我哪边由错了?

网友A:
你实际要读的是11H的值,很对呀
因为D1H和11H是同一个地址
把movr    38h,0 改成movia   0x38,读出来就是D1了。
仔细看看7楼的意思

楼主:
你实际要读的是11H的值,很对呀
因为D1H和11H是同一个地址
把movr    38h,0 改成movia   0x38,读出来就是D1了。
仔细看看7楼的意思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我又搞了。

网友B:
lz现在还在用汇编呀

网友C:
寄存器访问的是地址空间,不是你的数
你的寻址方式不对,如果你要对数据操作的话就立即数操作
图上你的对寄存器直接取址,
汇编在我脑海留下就是这些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1楼的 call  time 2个 下面哪个CALL 估计是到不了了

楼主:
lz现在还在用汇编呀
引用 网友B:

汇编和C语言是两码事,学点东西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