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个AD电路和计算方法

楼主:
电路请见附近。

桥式电路,PT100单路测温,AD采样数值的算法如下

2500 * (PT100/( PT100+R22) - R24/(R24+R23)) * R39/R25(放大倍数) * 4096/1024 = data;

说明:
PT100,是PT100阻值
2500,是2.5V电压,转换为mv。
R39/R25,为放大倍数
4096/1024,是内部基准4.096V,1024表示10位AD
DATA 是采样结果

所以R =( 21DATA+510000) * 2000/(510000*20-21data)

问题,2.5V(2500)和 4096/1024的表示方法是否正确?这样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A(2011-05-28):
由于输入阻抗不稳定也不一致,所以共模抑制比很差.
所以放大倍数也不稳定.

网友B:
4096是参考电压吧,10位AD。
应该是这样的Vout(mV)=(Data/1024)*4096(mV),其中data为AD转换后的数字量。
由此可得,Data=Vout*1024/4096,将Vout的值代入即可,再求出R。
你推导的第一个算式,好像4096与1024反了吧。

楼主:
回2楼怎么理解输入阻抗不稳定? 能给出解决知道吗?

3楼,硬件端口输入电压Vad * 4096/1024是我程序得到的AD结果,所以应该是 Vad * 4096/1024 = data才对啊.

此外2.5V写成2500,没问题吧

网友C:
我认为不用看了,没有非线性校正,结果精度很差的。简单办法是查表,或者分段校正后再按线性近似计算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

计算出电阻阻值,进一步查表计算出温度

网友D:
5# davali 何为非线性校正?应该怎么接,求赐教

网友D:
6# 我是土匪

网友D:
这个运放既接正反馈,又接负反馈的,我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