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接错电压了,不知坏了没

楼主(2011-05-28):
读温度数据FFFF,检查发现焊到24V上了,换到3.3V上,读上来的温度数据是FEFE,不知道是片子烧坏了还是程序有问题(程序我没测过),出去买又要费半天时间。

网友A:
换个新的一试就不知道啦。

网友B:
用一片新的做对比测试即可知道,另外可以测一下通电后的电流,如果明显大于器件手册上说的额定工作电流或远远小于额定工作电流即可以判定器件已经损坏,有时器件损坏后再通电会明显发热,这也是判定方法之一。

楼主:
重新买了,出去一趟就半天啊,程序也有问题,修改调试后能正确测到温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