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ySwitch RKEF系列:泰科电子超小型电路保护器

楼主(2011-05-28):
产品特性:
自复过流保护功能
结构尺寸小
保持电流额定值为0.50 A至5.00 A
动作电流额定值从1.00 A至10.0 A
符合欧盟ROHS和ELV标准的要求
可使用行业标准安装方法进行组装
应用范围:
卫星视频接收机、工业控制器、变压器、
计算机主机板、调制解调器、IEEE-1394端口
游戏机、电池组、电话、传真机
模拟线路卡和数字线路卡

楼主:
泰科电子宣布推出新系列的PolySwitch电路保护器。新的PolySwitch RKEF电路保护器是针对广泛的各种通用电子产品而设计的──从工业控制器到电池组,在功能方面,它与泰科电子公司现有的RXEF过流保护器相当,但是外形尺寸小得多。
“PolySwitch RXEF电路保护器深受各种电子产品的设计人员的欢迎。” 泰科电子瑞侃电路保护事业部产品经理Jasmine Hu说道。“这种器件广泛用于卫星视频接收机、工业控制器、变压器、计算机主机板、调制解调器、IEEE-1394端口、游戏机、电池组、电话、传真机,以及模拟线路卡和数字线路卡。由于对更小元件的需求上升,以便满足设计更小电子产品的需要,泰科电子研制了RKEF系列PolySwitch电路保护器。RKEF电路保护器的尺寸比RXEF系列平均小了整整30 %,具有和RXEF系列一样的可靠的自复过流保护功能,便于设计结构尺寸更小的产品。

楼主:
PolySwitch RKEF系列电路保护器的关键性参数包括:保持电流额定值为0.50 A至5.00 A,动作电流额定值从1.00 A至10.0 A。所有器件的最高工作电压额定值为60 V,最高工作温度高达85°C,与RXEF系列器件的最高工作温度相同。
PolySwitch RKEF器件采用插装,而且很多径向引脚器件的引脚间距和RXEF器件是一样的。这样便于取代RXEF器件,因而能够帮助设计人员优化电路板的空间,并且改善散热状况。RKEF 250器件和RKEF300器件的引脚间距是与之相当的RXEF器件引脚间距的一半,因而可以留出更多空间。
PolySwitch RKEF器件符合欧盟ROHS和ELV标准的要求,并且可以使用行业中的标准安装方法进行组装,它采用卷带包装,可以用于大批量生产。

网友A:
这个应该在很多设备上已经使用了吧?特别是在供电输出或者输入的位置。

网友B:
新的PolySwitch RKEF电路保护器是针对广泛的各种通用电子产品而设计的 先看看

网友B:
有不懂的在问楼主

网友C:
PolySwitch RXEF电路保护器深受各种电子产品的设计人员的欢迎

网友C:
确实是这样

楼主:
是啊,大家都比较关注这个

网友D(2011-07-14):
PolySwitch RXEF电路保护器大家都关注这个吗

网友D:
很受欢迎呀

网友E:
那是相当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