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5的数字滤波器怎么使啊?

楼主(2011-05-28):
看到PSOC5有个数字滤波器,这个模块都能做些什么啊,还请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滤波器昨不就是滤除噪声用呗。

网友B:
和我们平时用的滤波器没什么区别,不要想的太神化,呵呵

网友C:
低通、带通、高通都有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可以选择
Filter Stage: Filter Type
Choose between Low Pass, High Pass, Band Pass, and Band Stop and Sinc4 compensation
filters.

网友B:
滤波器用户模块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