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i 模式下载fpga代码

楼主(2011-05-28):
用spi模式下载flash代码,要将bit文件转成.mcs文件,通过jtag下到flash里面,我都是这么做的,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要对flash直接操作,那flash里应该写什么文件?目前cpu要做可对fpga升级的功能,不知道cpu要往flash里写什么内容?
请大家指教,在线等,急!!!!!!!!!!

楼主:
写bin文件,或rbf文件应该就可以了
bit文件头几十个字节是编译信息,需要删除

网友A:
同意2楼。
直接在产生bit文件是多加一个产生bin文件的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