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变换后的电压能直接给运放供电吗

楼主(2011-05-2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
看你的运放要求而已

楼主:
运放手册一般只给PSRR。
大家实际中 ,采取哪些方式给运放供电的呢?

网友A:
上面没说清楚
看你是想用运放来做什么而已

楼主:
能否举几个例子?

网友B:
能不能用得看运放用来干什么,信号有什么要求,脱离具体的要求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C:
精度问题,

随便玩玩的,没关系,
高精放大的话,建议加退耦

网友D:
若是要求高的话,可以在后面加一个线性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