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占空比

楼主(2011-05-28):
请问各位大侠
           红外发射管用SE303,接收用光电三极管,红外发射的占空比和频率要多少比较合理呢?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你是要做什么嘛?

网友B:
载波:38.46K(误差1、2k没事),占空比:50% 就说PCM编码:其他如同步头数据0和数据1还有同步尾的格式是依据不同的产品自己定义的,从几百us到十几ms都可以。重要的是便于把以上不同的信号分别开来就可以了。如下图的编码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