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无源蜂鸣器

楼主(2011-05-28):
我是新手,请各位指教一下怎么样驱动这个蜂鸣器。
我用的是4KHZ 5V的无源蜂鸣器。

现在我写的程序是用51的芯片,用定时器1中断产生周期为250uS的方波,但是蜂鸣器响声很小,不知道为何因?是不是51芯片的驱动电流不够?还是其它原因。

楼主:
电路图是COPY的,但是我接到51芯片上就不行。

网友A:
确实是51IO输出电流太小的缘故,输出信号要经过功率放大,不然音量很小。

网友B:
试一下加一个三极管驱动,51IO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C:
不要直接用 IO驱动

网友D:
把IO口接到三极管得基极 可以了就

网友E:
自己查下驱动那个蜂鸣器要多大电流呢

网友F:
换成M8就可以直接搞了

网友C:
驱动感性负载还是间接的好

网友G:
先确认蜂鸣器是电磁式的还是压电式的,楼主图中的直接驱动需要MCU具有强上拉输出能力,这并非所有型号的MCU都具备,最好采用晶体管或门电路驱动,对于压电式蜂鸣器还要注意直流回路,一般要并个电阻或采用LC谐振。

网友H(2013-08-17):
51 IO口没有强输出,要加1K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I(2013-10-02):
无源蜂鸣器是要在蜂鸣器两端并一个电阻的

网友J:
加三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