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odeWarrior 编译器里怎么看一段程序运行时间啊?

楼主(2011-05-28):
请问在CodeWarrior 编译器里怎么看一段程序运行时间啊?除了用示波器看,在编译器怎么看,我在调试窗口里没有找到。我记得KEIL里是可以看见一段程序运行时间的。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

网友A(2012-10-23):
我也想问下,codewarrior有这个功能没有?

网友B(2013-01-09):
可以看到啊,在Full Chip Simulation模式下,Ture-time simulation&Real-time Debugger最下面一栏中有频率和仿真时间时间!

网友C:
软件仿真可以,硬件调试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