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查看RAM内容?

楼主(2011-05-28):
怎么在FPGA运行的时候,查看RAM里的内容?

网友A:
读出来,通过串口传到PC。

网友B:
读出来直接看就行啊

网友C:
要是知道怎么读,还问这个问题干什么,说话说不到点子上。C

网友D:
ISE工具下,你需要在工程里加入一个串口模块, 完全可以从xilinx实验文档中直接复制过去.然后把RAM的数据通过串口输出..就可以看到了.
如果在EDK下,在SDK界面的DEBUG模式下,可以直接调用变量察看

网友B:
汗,...
随便一个EDK工程软件都有自动测试的一个testbench,其中就有memory的测试,里面就有怎么读些数据.
简单一点你就把RAM看成一个数组,从一个数组里面读写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E:
其实如果没有串口,你可以很简单的写一个RAM检测程序~

网友F:
ChipScope,抓数据,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