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的单片机是不是没有外部总线了?

楼主(2011-05-28):
想试一下用STC12LE5A60S2驱动TFT液晶彩屏,发现大部分TFT液晶模块接口都是并口的,大概是数据量比较大,需要传输速度比较快的关系。想请问一下,STC12的单片机是不是已经没有外部总线可以直接用了?也就是要用IO口模拟一个数据总线才能与这种接口连接?

网友A:
TFT通常都是用IO口驱动的吧, 以前的51才是用总线扩充RAM,EEPRO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