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下恒流源 谢谢

楼主:
请高手分析一下  ,电路中运放的作用  是比较器吗?
电流由哪里控制  是电阻R5吗?
R4是负载。

网友A(2011-05-28):
运放的作用不是比较器,运放是线性工作的。
电流可以由R5数值控制,亦可由R1R2分压比控制。

楼主:
那运放只是控制Q1的通断吗?

网友A:
3楼:
已经说过了,运放不是开关工作,是线性工作。

楼主:
而且负载过大的话  ,电流有变化  什么原因啊?

楼主:
那是否运放的反相输入为5V  从而得到1MA的电流?

楼主:
3楼:
已经说过了,运放不是开关工作,是线性工作。
引用 网友A:
那对于Q1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5楼:
“负载过大”很容易有歧义,请说清楚。

网友B:
理解恒流源的基本点:
1、理想恒流源的伏安特性,[X轴电压]、[y轴电流]为平行于X轴的一条有限范围的直线,这又可以从三点进行理解。a、电流不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是恒定的,因此是恒流源;b、直线上任意[一个点]的电压除电流得到直流电阻,任意两个靠近点的电压差除电流差为交流[动态]电阻,显然非常大 ,相对而言直流电阻却比较小;c、因此,电流源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十分大,相对而言对直流量的通过却较好。
2、什么样的器件具有恒流特性呢;双极性三极管在放大区,单极性场效应管在放大区,其伏安特性都是接近平行于X轴的,因此,被广泛的用作恒流源。
3、比例电流源还可以用作a、提供各级电路合适的工作点,降低漂移,b、作为有源负载,阻碍放大后的交流量通过自身从而大部分提供给后面的电路
......请前辈继续补充

楼主:
5楼:
“负载过大”很容易有歧义,请说清楚。
引用 网友A:
若负载为10K  电流会怎么变化??
这个电路 我不明白主要的控制源
请多多讲解   谢谢

网友B:
优质的电流源内阻是无穷大的,所以不管你的负载是多少数量级的,和无穷大相比,没用,换句话说,电流源的电流和负载没太大关系,当然这是极限的理想状态,实际的就要列算式了,看看个参数之间的相互影响。

网友A:
10楼:
你的电源电压是10V,若负载为10k欧,加上R5为5k欧,总电阻至少是15k欧。那么10/15000=0.000667,即0.67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为10K时,运放还是线性放大吗?恒流源已经不成立了,是因为运放的反相反馈电压大于5V吗?

网友C:
:) 好 希望从事电子开发的同志们都发大财,接到好项目!

网友D:
lz,2楼maychang老师已经说了,电流可以由R5数值控制,亦可由R1R2分压比控制。
负载是10k时,R5也改为10k就恒流了

网友D:
9楼讲的很好,赞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恒流源 应该电流不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啊
应该是一个恒定值
R1和R2分压比这个不应该存在吧
谢谢

网友A:
13楼:
负载为10k欧时,运放已经饱和,不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在整个电路中 Q1的功能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19楼:
“Q1的功能是什么?”
电压放大。

网友E:
Q1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F:
呵呵  肯定不是比较器了  你仔细分析一下负反馈回路 在深度负反馈状态下放大倍数是很有限的 所以不会超出线性区的范围  我现在也在研究这个 比你这个复杂多了 楼主共同进步~~~~加油

网友G:
理解恒流源的基本点:
1、理想恒流源的伏安特性,[X轴电压]、[y轴电流]为平行于X轴的一条有限范围的直线,这又可以从三点进行理解。a、电流不随电压的变化而变化,是恒定的,因此是恒流源;b、直线上任意[一个点]的电压除电流得到直流电阻,任意两个靠近点的电压差除电流差为交流[动态]电阻,显然非常大 ,相对而言直流电阻却比较小;c、因此,电流源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十分大,相对而言对直流量的通过却较好。
2、什么样的器件具有恒流特性呢;双极性三极管在放大区,单极性场效应管在放大区,其伏安特性都是接近平行于X轴的,因此,被广泛的用作恒流源。
3、比例电流源还可以用作a、提供各级电路合适的工作点,降低漂移,b、作为有源负载,阻碍放大后的交流量通过自身从而大部分提供给后面的电路

网友H:
恰恰是Q1提供恒流特性!

网友A:
24楼:
仅仅是Q1,并不能提供良好的恒流特性,而且非线性相当强。运放和Q1联合,再加上适当的反馈,才可以提供良好并且线性的压控恒流特性。

网友I:
回复 楼主:

LZ:该电路能恒流吗?怎么看都像是产生了强烈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