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教,eda延时问题

楼主(2011-05-28):
求指教,本人做的是一个计数器,但要求到一个使能端,即其中的EN,程序看似没错,但却不能编译,求大侠指教,不甚感激!!!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imecnt is
  port(clk  :in std_logic;
        EN :in std_logic;
         cnt1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cnt2  :  out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end timecnt;
architecture timecnt_1 of timecnt is
  signal count1: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count2: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EN)
   begin
       if EN 'event and EN='0' then
             count1<="0000";
             count2<="0000";
           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count2="1001" and count1="1001" then
             count2<="0000";count1<="0000";
        elsif  count1="1001" then
               count2<=count2+1;count1<="0000";
        else count1<=count1+1;
        end if;
        end if;
     end if;
cnt1<=count1;
cnt2<=count2;
end process;
end timecnt_1;

网友A:
当然错了,你不能使用EN的边沿,不然是一个进程两个时钟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 是个按键  ,做使能端,那请问应该怎么改?

网友A:
if EN ='0' then
             count1<="0000";
             count2<="0000";
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
               if count2="1001" and count1="1001" then
             count2<="0000";count1<="0000";
        elsif  count1="1001" then
.......................

网友B:
回复 网友A:
EN 是个按键  ,做使能端,那请问应该怎么改?
引用 楼主:

做一个按键扫描,然后导出一个信号

网友C:
4楼的方法可以.
习惯上将elsif  clk 'event and clk='1' then作为同步触发的最外围的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