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AVR单片机驱动32*64的点阵显示

楼主(2011-05-28):
我们打算做一个32*64的点阵显示屏,用avr驱动,用的是8*8的点阵,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确保点阵显示的亮度?

楼主:
单片机的输出电流比较小,没办法让led等正常显示,但是用三极管驱动后,能保证led的不被击穿吗?

楼主:
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2011-08-09):
用595驱动看看

网友B:
单片机的输出电流比较小,没办法让led等正常显示,但是用三极管驱动后,能保证led的不被击穿吗?
看规格,加限流电阻

网友C(2011-09-28):
自己调试啊

网友D:
:lol推荐用595

网友E:
用595吧,这个不错

网友F:
基本都是用595了,只是要注意加限流电阻,否则将降低LED寿命.

网友G:
动态扫描,确保扫描中断时间一致就能保证亮度一致。亮度要足够,可提高驱动电压为LED正向导通电压几倍以上。不会坏的嘿嘿,不过仍然要加限流电阻不然调试过程中必烧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