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功放,不知道从何做起,请指教

楼主(2011-05-28):
想在想做个把声音信号给放大,就是相当于音响了,不知道怎么入手,给个建议

网友A:
最简单的,看功放芯片的datasheet,例如LM386,或者TDA2030A,等等。

网友B:
要看负载要达到多少W了!

网友C:
做分立,学模电
做小车,学模电
做检测,学*运*放

网友D:
找本关于音频功放的入门书籍看看。

网友E:
看多大功率了,做个NE5532+LM4766的吧,做好了不会失望的
功率40W*2,供电范围也宽,NE5532做个10倍放大

网友F:
随便找个IC找着样板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