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和特征阻抗

楼主(2011-05-29):
关于“直流”和特征阻抗:

特征阻抗是传输线的特征参数,与其截面形态和材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传输线的介质特性和信号频率也有关系,所以特征阻抗也还与信号频率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这不是关键所在(如果以空气为介质的话,其频率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下面要讨论的是,传输线(或一般的输电线)的直流状态是如何建立的,以两个理想模型(无耗传输线)说明之。

如果有一根特征阻抗为50欧姆的电缆(传输线),一端短路,另一端接入电源情形会如何?这50欧姆的特征阻抗在期间起了什么作用?

1)设接入的电源电压为10V,内阻为50欧姆。

接入电源后,传输线内将由电源射入一列行波。由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50欧姆,容易知道其行波的电压为5V,电流为0.1A。此入射行波到达短路终点后,将反射回来。反射波(也是一列行波,但方向相反)的电压为-5V,电流为0.1A,其回到电源端后被源端匹配电阻吸收不再反射。如此,可以看到有个“点”,开始由电源出发向负载端(短路)移动。此时此“点”的源边(向电源那段)电压和电流分别是5V/0.1A,而其负载边(向短路负载那段)电压和电流分别是0V/0A。遇短路终点后,此“点”反向行驶。此时此“点”的源边(向电源那段)电压和电流分别还是5V/0.1A,但其负载边(向短路负载那段)电压和电流分别是0V/0.2A。最终,看到了“直流”稳态,即电流等于 10/50 = 0.2 A,电压等于 0V。

2)设接入的电源电压为5V,内阻为0欧姆(理性电压源)。

如上一样,入射波电压为5V,电流为0.1A。反射波电压为-5V,电流为0.1A。不同的是,由于源端电阻为零(交流短路),反射波到达源端后将继续反射(方向和原始入射波一致)。此二次反射波的电压为5V,电流为0.1A。可以看到,和上面一样,同样存在着一个来回移动的“点”。不同的是,在这里那个“点”将不停地来回移动。此“点”源边电压始终为5V,而负载边则始终为0V。但电流却在不断地增加——0A、0.1A、0.2A、0.3A....。

上面描述了两个特殊情况,感兴趣者可以自己分析一下一般情况——如具有任意的源阻抗Rs和负载RL。其结论是,将最终收敛到“直流”稳态。进一步还可以分析一下上面1)、2)和一般情况下的能量流动和储存状态。

网友A:
HWM,传输线远小于波长时(建立时间大于反射时间),不用考虑反射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如此说来,其实直流时,特性阻抗还是50ohm的了

网友B:
HWM,传输线远小于波长时(建立时间大于反射时间),不用考虑反射是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A:

传输线远小于波长,波传输的时间非常小,忽略不计
不是不去考虑反射,而是,直接考虑最终的状态,即叠加之后的状态

谢谢HWM

网友B:
HWM,传输线远小于波长时(建立时间大于反射时间),不用考虑反射是什么原因.
引用 网友A:

发直流的问题,主要是想问一下HWM,我的方波那个帖子,是不是在瞎掰

网友C(2011-10-20):
是要膜拜,不懂。。。。俺要多学

网友D:
好厉害啊,细节东西很重要啊

网友E:
传输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F(2012-06-21):
呵呵,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传输,我个人理解的就是一个场的建立过程,一个分布电容的充电过程,但是解释不了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