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隔离变压器,输出端电,220V电人吗?

楼主(2011-05-29):
请问一下,隔离变压器,输入端380V,输出端的220V,我想问一下输出端的火线电人吗?,我在网上看到有关方面说:由于市电是接地的,触碰输入端火线肯定电人,那隔离变压器没有接地,触碰输出端220V火线是否会触电!

网友A:
不接地,何谈火线零线。

网友B:
触电需要回路,市电的火线对地是220V。
人碰到火线,火线通过人体和大地形成回路,所以会触电。
隔离变压器,如果不接其它任何东西,人去碰不会触电的,因为没有形成回路。

网友C:
如果只触碰输出端其中的一端没事,如果同时触碰两端,那后果严重。

网友D:
考虑初次级间泄露,最好少摸。理论上不打人。

网友E:
次级没接地,摸单个应该没事。

网友F(2020-02-11):
次级不接地,理论上单摸次级的一根线是没事的,但是实际上由于原副边的等效电容,会感应来自原边的电压,用万用表测试可以看出,有的变压器副边对大地的电压很大,因此不同厂家的变压器的加工工艺会影响副边是否电人

网友G:
从安全上讲,只要超过36v都是有危险的,不要轻易触摸

网友H:
我是混分的,摸一端不电人,只要不同时摸两端,哪端都不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