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线距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1-05-29):
我布线的时候设置线与线,过孔与线的安全距离是6,但布线后总检查出距离LESS6,怎么调都还是出现ERRORS,尤其是过孔与线的问题最多。一个简单板我都会出现上百个距离错误~! 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在布线时就提示距离过短或布线时让自动与旁边像同性磁极一样会隔些距离?

网友A:
画线的时候,开在线DRC.

楼主:
是不是输入直接命令  DRC   ! 好象不能解决问题噢!
不过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