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1062问题,各位大师麻烦前来指教

楼主(2011-05-29):
大家好,我来寻求有关于通话电路 tea1062的问题,请问有哪位做过么?时间紧迫我已经做了很久了,还无任何进展。
我现在按照datasheet经典电路做了一个,由于实验室条件有限,没有电话线或交换机,
用直流供电5或12伏,用mt8888成功生成dtmf信号输入1062,
可是任何反应都没有,喇叭那里无任何输出。
用12V供电时,各引脚电平为,4.06;1.48;1.48;1.32;0;5.95;5.95;0;0;1.70;5.93;0;11.92;1.47;0.3;0.2;
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得到大家指点!谢谢啦
我的qq是 81452176
email 是angel_hui1991@163.com
但愿有人联系我。。。拜托啦

网友A:
电话线是可以模拟的,但不能用电源直接供给,需要串个数十到数百欧姆的电阻,否则信号会被吸收掉,注意电话的原理,摘机后的端口电压为6-12V即可。至于其它问题,楼主提供的信息过于有限,无法进一步判断。DTMF发生器最好用成品电话,直接并在你的系统上即可,但要注意并联摘机后的电压仍然要在6-12V范围内。

网友B(2017-12-02):
CHUNYANG大师在吗?请教个1067的问题:按照1062.pdf资料中的图15接线,实验室外接12V电源,MIC处接信号源,可在LN处测到的波形很乱,感觉没工作,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