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编程如何调用DELAY_US(A)延时函数

楼主(2011-05-29):
我调用TI提供的DELAY_US(A)函数,发现程序一直停在DELAY_US(A)那里出不来。查看一下程序停在ITRAP0 那里。

我想请问怎么正确试用DELAY_US(A)函数。一般你们做精确延时是怎么做的?

楼主:
说几句吧,懂得。  我刚学

网友A:
精确延时用定时器,这得看系统合适不.

DELAY_US(A)要放到无等待的ram中运行.而且如果开了中断,会影响延时的.

至于"查看一下程序停在ITRAP0 那里。"如果确定是软件问题,大多是地址错误造成.

楼主:
ConfigCpuTimer(&CpuTimer0,150,1000);        //1mus延时

我现在用在这个配置定时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