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位移测量系统

楼主(2011-05-29):
小弟大二学生,请问一个微位移测量系统怎样设计??希望大侠指点一二要求:1.不能使用单片机和数模转换,只能使用数电和模电
        2.要求测量时不能改变被测量的系统(比如测量一个橡皮筋的伸长,原来1N的力就可以伸长1cm,测量时,不能变成100N/cm;既不能施加新的力)
        3.测量精度:um量级
           测量范围:mm量级
           用3位LED显示

网友A:
测量精度要求达到um,很难用机械方法(接触方法)测量,似乎只能用光学方法。
可以用迈克尔逊干涉仪,对干涉条纹计数。此方法也不需要使用单片机和A/D、D/A。

网友B:
不会是使用光栅放大整形然后计数吧?

网友C:
精度1um,一般的光栅都不一定有.
德国海德汉还可能.

网友D:
使用ad698,100多一块芯片,效果超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回复 网友D:

AD698是LVDT传感器专用芯片,你买1片的话300RMB都不一定能买到.
LVDT需要接触被测物体,所以不太合适.LVDT做到1个um精度也罕见,2个um的话就有,价格也承受不起.

网友E:
楼主应当先确定合理的量程和精度,这直接关系到采用的解决方案,一般情况下,可以去借鉴一下数字游标卡尺。

网友F:
测量表面粗糙度使用的就是压电式或音圈式传感器。

网友G:
李冬发老师倒是这方面的好手,一枪命中主题,赞一个~~~ :victory:

网友G:
现在常用的微测系统用涡流式传感器~~~

网友H:
用3位LED显示?LZ你想一想,1微米显示到1mm,3位显示够么?
可选的方案有涡流式、电容式……

网友C:
真正做到1um精度,除了光栅和磁栅,别的都不靠谱。

楼主:
3位LED显示,单位um,从1um到999um,正好符合要求

楼主:
电涡流传感器好像只能测金属材质的位移,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