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此电路的困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29):
RC吸收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

楼主:
当我提高C13电容的值时,D9(超快速二极管)会发热,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这个电路是在开关电源的次级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提高电容的值,D9会发热啊,这怎么解释?

网友B:
还是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吧。
这个次级整流二极管上并联的电容,一般是滤除高次谐波,减少干扰。
电容一般不需要很大,估计你加大电容到了一个不合理的地步。
正向时,D9导通,给输出滤波电容充电,C13放电左正右负接近0.7V,负向时,C13充电左负右正,
二端电压很大,接近变压器次级的反峰电压。
也就是说,C13会反复充放电,消耗能量,导致D9的电流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一点难以解释,当提高电容值时,电路的右边电压会升高,而且不止1V2v

网友B:
这还需要看反馈回路了。
总之要分析全部电路,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

网友C:
常见的flyback电源输出滤波电路,RC选取很重要对EMI有很大影响。

网友D:
学习,吸收反相恢复电流不该是越大越好吗?

网友D:
懂了,吸收反相电流是电容越大愈好,但是越大二极管开关效率降低,流经二极管的电流有效值会增大,二极管发热严重说明电容加的太大

网友E:
楼上总结很好。

网友F:
11楼说得好

网友G:
电容应该还起一个保护二极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