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键盘问题

楼主(2011-05-29):
家中一台机,用得是无线键盘鼠标套件,现鼠标能正常使用,键盘只有每次开始一二分钟内正常.之后就会出现乱码,并不乱的输入,好比你按着某一键不放的情况一样,当时以为是键盘的问题,所以又单独网购了一个蓝牙键盘,刚装好正常好用了,高兴了一把,没想几分钟后也出现同样的问题,换过几个不同的USB接口情况还是一样,跪请哪位大侠能帮我分析下是何原因,谢了!!!!

网友A:
这个可不好说,键盘本身的故障或接收器的故障都有可能,需要拆开测试、修理。

网友B:
o 没见过!

楼主:
就一路由器,相距五米左右吧,关键半年是之前是好用的!
昨天后来把这套无线键鼠拆到另一台机上有,也就是放路由器的地方,结果还是一样鼠标好用,键盘不行,可关键的关键是为什么我之前另单独买的那个蓝牙键盘也是同样的问题呢??这样有点想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