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升5V SP6641

楼主:
SP6641   升压芯片   输入2.4V,输出只有2V左右      怎么不是5V
那位大侠用过   指点一下!

电路图

 电路图

PCB

PCB

网友A(2011-05-30):
先检查你的实际电路是否严格按照器件手册中载明的电路设计的,然后确认周边元件是否合适,特别是储能电感除容量外要注意工作频率和载流能力、Q值等,续流二极管的型号也要正确。

楼主:
L1  用的是CKRH5D28-100
D1 用的是 ZHCS2000

网友A:
去看电感和二极管的器件手册。

网友B:
就从你的图纸上看,非常不严谨,
1 你的原理图IC的4和5脚和你的器件脚位定义不一致,
2  原理图中我愣是没发现C4这个器件,而PCB中明显有的,
3 PCB布局不合理,
结论:生出来2V,是“合理”的。

网友B:
再说一句,一般IC的使能端,最好串个电阻。好处就不多说了,大家明白的。

网友C:
电路错了:电感的另外一头没接V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