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干簧管?

楼主(2011-05-29):
请教一下对干簧管有经验的大侠,如何选择干簧管,我在市场上看到有两种在外观上看起来不一样的干簧管,一种玻璃墨绿色,一种是白的透明色,请问哪种的比较好啊?衡量干簧管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与玻璃颜色没关系,你只要注意接点容量是否够就行了,没有更多参数让你挑了.

干簧管英文名为Reed Switches,干簧管也称磁簧开关或舌簧开关及磁控管,它是一种气密式密封的磁控性机械开关,可以作为磁接近开关、液位传感器、干簧继电器使用。干簧管比一般机械开关结构简单、体积小、速度高、工作寿命长;而与电子开关相比,它又有抗负载冲击能力强的特点,工作可靠性很高。在手机、程控交换机、复印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消毒碗柜、门磁、电磁继电器、电子衡器、液位计、远传煤气表\水表、IC卡煤气表\水表、电子煤气表\水表中都得到很好的应用,电子电路中只要使用自动开关,基本上都可以使用干簧管。
■ 触点形式: ●“A”型(常开型)磁场存在时开关触点将闭合(如图所示);
●“C”型(转换型,单极双投)当施加一磁场时,公用触点将从常闭 (N.C.)触点转移至常开(N.O.)触点(如图所示)。
■ 特 点:   ●结构紧凑、重量轻: 能够安装在极度有限的空间,极适用微型设备。   ●气密式密封:**被密封于惰性气体玻璃管中,永远不会与外界环境接触。   ●工作寿命长:没有采有滑动元件,不会出现因金属降级的金属疲劳现象,确保实际上无极限的机械使用寿命。 ●高速度操作:每一可动元件均具有非常小的重量,因此操作速度很高,使干簧管能用于晶体管电路或集成电路。 ■ 结 构: 干簧管用一对用磁性材料制造的弹性舌簧组成,舌簧密封于充有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舌簧端面互叠但留有一条细间隙。舌簧端面触点镀有一层贵金属,如铑或钌,使开关具有稳定的特性和极长的使用寿命。 由永久磁铁或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施加于开关上时,使干簧管两个舌簧磁化,使一个舌簧在触点位置上生成N极,另一个舌簧的触点位置上生成S极,(如图所示)。若生成的磁场吸引力克服了舌簧的弹性产生的阻力,舌簧被吸引力作用接触导通,即电路闭合。一旦磁场力消除,舌簧因弹力作用又重新分开,即电路断开。
■ 干簧管引线脚的剪切及弯曲   1. 引线脚的剪切或弯曲时,必须避免施加不适当的应力,而使干簧管的玻璃与金属密封处受到损坏,适当的夹紧工具是必备的。   2. 引线脚的剪切或弯曲时,玻璃管长度7~20mm:建议玻璃末端与剪切端/弯曲端的距离最少3mm;20mm以上:距离最少8mm。   3. 引线脚的剪切及弯曲后,干簧管的启动及释放值会增加。 ■ 干簧管的安装及焊接   1. 干簧管遇高温时间过长可能会导致玻璃与金属密封处裂开及泄露,因此必须采取快速及可靠的焊接技术,建议的焊接条件为:手焊:280 ~ 300℃;   自动焊接:250 ~ 300℃。   2. 干簧管焊接时,焊接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效应,能使干簧管开关动作导致触点损坏,因此焊接时,必须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并请参照干簧管规格。   3. 不得同时焊接干簧管两端的引线脚。   4. 干簧管安装及焊接到PCB板时需注意PCB板的变形及热膨胀特性,其应力亦可能会损伤干簧管的玻璃与金属密封。   5. 当PCB板上安装干簧管时,建议PCB板与干簧管间需保持适当的间距,或将干簧管插入PCB板的孔位中。 ■ 冲击及震动   1. 当干簧管由30cm以上高度跌落至地面时,其电气特性包括启动及释放值皆会改变,请于使用前检测并确保其规格;若干簧管被施加拉伸应力或扭曲应力亦可适用。 2. 不得将干簧管用于高于其谐振频率的场合。 ■ 干簧管的保护 1. 电感性负载- - 干簧管用于电感性负载,如电动机、继电器线圈等,其触点在触点开路时加有瞬间高压,会损及干簧管的触点并减少干簧管的寿命,建议采用保护电路. 2. 电容性负载- - 干簧管用于电容性负载,如电容器、白炽灯时,其触点受到大脉冲电流的冲击,因此建议采用保护线路. ■ 防范外部磁场干扰 1. 当干簧管及其激励磁铁或线圈,安装在接近如钢板或变压器等强磁场干扰源时,干簧管的工作特性将被改变,且有可能造成误动作,因此对一特定可能存在的干扰源需予以防范。 2. 在靠近位置使用多个干簧管亦可能造成类似的磁场干扰,引致工作特性改变及误动作的情况,若发现有此现象,则建议将干簧管的间距保持15mm或以上距离为妥。

网友B:
干簧管也是一种继电器,讲究自然也和继电器类似,主要要考量触电耐压和容量,具体去看干簧管的器件手册。

网友:
玻璃墨绿色的是进口的,效果好一些,白色的国产的,磁性过大会导致磁化,我用过

网友C:
更深知识了

楼主:
我的耐压很小,容量很小,估计只要是干簧管就能满足,但是我就是选质量好点的,在市场看干簧管的颜色不一样,大小也不一致,感觉5楼给出的是经验,谢谢5楼的经验分享,同时谢谢T叔和春阳大叔的分享。

楼主:
目前在使用国产的干簧管,感觉玻璃管顶端比较容易破损,不知道进口的是不是能好点?

楼主:
玻璃管顶端破损会造成什么严重影响?

网友D:
玻璃管破損等於失效沒作用,還是進口的質量比較穩定。

楼主:
连个干簧管都做不好,悲哀了

网友E:
讲的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F:
一个是长度,一个是工作电流,

网友G(2011-07-15):
选择干簧管时要考虑AT值、开关电流、开关电压以及触点容量等参数。
玻璃管易碎,在引脚加工时要特别注意。
我公司生产灵敏度范围很广的各类干簧管,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各种弯脚、剪脚、塑封、贴片式干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