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经验技巧总结系列 之一

楼主(2011-05-29):
Protel99SE已安装在中文WindowsXP下,可以正常运行。
    问电路板制板厂家,关于PCB的参数的一般设置:

    用Protel 99SE画图.

    Via   常规:外径1.27mm,孔径0.7mm;  最小极限:外径0.8mm,孔径0.4mm。
    元件焊盘   常规:外径1.57mm,孔径0.8mm; 最小极限:外径0.8mm,孔径0.4mm。
    信号线宽   常规:线宽10mil,最小8mil。
    电源线     常规:50mil - 60mil。
    边到边安全间隔    10mil。
    元件标号   常规字高1.27mm到1.3mm, 线宽10mil。
    敷铜       Rule/Clearance=50mil, Polygone: length=3mil,  Grid Size=20mil, Track width=25mil, Net=GND.

一、Protel99SE之一些在各种图编辑中的共同使用要点

在Protel99SE中,在使用鼠标右键功能时,必须非常快速地在鼠标右键Click,才能弹出右键菜单。稍慢一些菜单就弹不出来,这与一般软件不同,要特别注意。
  在Protel99SE中,为方便使用自定义画图HotKeys和工具条及菜单, 可在原理图编辑界面下分别定义SDC_SchHotKeys,SDC_SchToolbars,SDC_SchMenus, 而在原理图库文件编辑中可通过在Customize中的Menu功能中直接Import前面在原理图编辑中定义的SDC_SchHotKeys,SDC_SchToolbars,SDC_SchMenus.
    同样, 在PCB编辑界面下分别定义SDC_PcbHotKeys,SDC_PcbToolbars,SDC_PcbMenus, 而在原理图库文件编辑中可通过在Customize中的Menu功能中直接Import前面在PCB图编辑中定义的SDC_PcbHotKeys,SDC_PcbToolbars,SDC_PcbMenus.
二、Protel99SE之原理图SCH制作使用要点
□ 从原理图生成元件清单时,可以在Protel格式的BOM文件中调整各列宽度,一般以各列标题或各列内容中最宽的为准。为个BOM文件看出来更方便,可将Designator一列的标题改为“Designator------------------------------”(共40个字符宽),一般比较足够了。而Part Type列有时太宽,可以以后将BOM文件用UltraEdit打开,用块操作删除多余的空白列。

三、 Protel99SE之电路板图PCB制作使用要点
特别技巧: 在PCB中, 当某些元件的Pad用手工定义的方法赋以NetLabels时, 当在SCH中重新UPDATE PCB后, 自定义的网络标号被清掉。但有一好方法可快速恢复被清掉的手式网络标号,即用F8删除此元件,然后紧接着按恢复键,则不仅被删掉的元件被恢复了,并且被Update PCB清掉的网络标号也被恢复了。 Bravo!

三.1    Protel99SE之电路板图PCB制作中的小窍门
特别注意:
在PROTEL 99SE自定义的快捷键、工具栏等信息均保存在C:\WINDOWS\下的CLIENT99SE.RCS文件中,
所以,只要经常保存CLIENT99SE.RCS文件, 则在重装系统后,在安装PROTEL 99SE后, 将此
CLIENT99SE.RCS文件再拷贝到C:\WINDOEWS\下,即可恢复以前设置的各种快捷键等。
注意: 在恢复自定义工具栏时, 用到的自定义的图标文件*.bmp,必须要拷贝到
C:\Program Files\Design Explorer 99 SE\System\Buttons\子目录下。
by Dancheng Shen, January 14, 2006. Nanjing
注意:在安装PCB中文输入功能后, 有可能影响菜单的设置, 一些功能少了, 一些功能变了. 如Print/Preview. 要恢复. 菜单,工具栏和快捷键的设置存放在
C:\Windows\CLIENT99SE.rcs文件中. 应先保存原英文菜单.
热键和菜单及工具栏的自定义方法类似, 都是在Customsize中找出相关功能的PROCESSING.
详见      六
自定义快捷键Hotkey:
F1 - Toggle selection. 这个功能可以对任一对象select/deselect交互,每按一次,变一次。并且可用于Autopan移动屏幕用。ESC退出。
F2 - Jump to Current Origin。
F3 - Deselect all selected objects.
F4 - Hide all nets.   View/Connections/Hide all.
F5 - Show net on component.   View/connections/Show net on component.
F6 -
F7 - Break Track
F8 - Delect Track
F9 - Move/Drag TrackEnd.
F10 - Interactive Route, 走飞线,类似于DOS中的F10。
F11 -
F12 - 帮助。

重要的快捷键,HotKey:
  Q - 切换坐标单位mil和mm。
  L - 设置Design/Options, 主要经常用于在Imperial和Metric下定义Visible Grid和Snap Grid。
  一般为,英制:Visible grid=25mil,1000mil, Snap grid=25mil; 公制:Visible grid=0.1mm,1mm, Snap grid=0.05mm(对显示模块PCB)。
  Edit/Origin/Set  - 可将当前坐标设置为Current Origin。这样的好处是,坐标原点是(0,0),可对称布局,在设计显示模块PCB时特别有用,因为对英制和公制都是原点。在设计模块PCB时,将(10000mil,10000mil)设置为新的原点(0,0)。在用Reset可恢复原来的坐标系统,即左下角坐标为(0,0)。
  Edit/Jump/Current Origin - 可使图直接跳回到(0,0)。这个功能会经常使用,所以可以设一个快捷键F2,直接跳回到当前原点。
  按住鼠标右键可移动屏幕。
  元件和Track均可在属性中设定Locked来使其在PCB位置固定。这在显示模块PCB中很有用。
  XA - 取消所有被选中的对象。
  Ctrl-D - 删除全部被框选中的对象。
  Ctrl-G - 设置Snap Grid。也可按屏幕上方主工具栏右边的Grid图标。这在移动对象时经常要用。
  AutoPan的设置 - 在Tools/Preferences/Options/Autopan Options中设置:Style=Adaptive, Speed=600pixel/sec。在这种设置下,当光标选中某一功能,如Place Line,则当光标碰到窗口边沿时,图象在窗口内自动移动,速度比较合适。
  设置元件标号合适字体的方法 - 为了在PCB中,当元件较小时仍能看到元件标号,可以设置元件标号Designator Height为25mil, Width=2mil。同时,在Tools/Preferences/Display/Strings=5 pixels。这样在图较小时,标号仍能看得出,不是一方块。
  将sch和pcb显示在不同的窗口中的方法 - 在一个Design Window中,鼠标选中某一个Tab, 如pcb窗口,右键弹出菜单中选Split Vertical, 可将一个窗口分成垂直的二个窗口,一个窗口为pcb, 另一个窗口中可同时显示sch。在tab上右键菜单选Merge All可再合并各窗口。Tile All是所有窗口平铺。在tab右键close可关闭当前窗口。
  PCB走线要点一 - 在pcb中走线时(Place Line),在鼠标上有细的拖线。
模式一:当细拖线是45度斜线时,表示连续的走线是每次都拐45度,即一段线是直线,紧接着一段是45度斜线,再接着又是直线,中间可以通过按space键立即改变方向(即连续二段都是斜线或都是直线)。这种方法是线的终点不太好掌握。
模式二:当细拖线是90度直线时,表示连续的走线均是直线,每次拐90度,按Space键可立即改变方向。这种模式与DOS版Protel类似,可惜不能走斜线。
其他模式,一般不用。这些模式之间可通过Shift-Space键来变换。具体窍门是:在当前斜线模式下连按2次Shift-Space则转为直线模式;在当前直线模式下连按4次则转为斜线模式。
  PCB走线要点二 - 只有在走网络飞线时,用*切换层时,才会自动加上Via。在执行Place Line时,换层时不会自动加上Via。
  PCB走线要点三 - 在走线前修改线宽的方法。在执行走线命令,并按下起始点后,在屏幕右下角会显示Track Width,这是当前线宽。此时可按Tab键修改线宽。而此线宽一直保持到下次走线时修改线宽。这个功能类似于DOS版的Current Track。注意:走网络飞线是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也即菜单中的Place/Interactive Routing),直接走线是Place Lines(即菜单中的Place/Line), 二者走线的线宽参数是不一样的,要分别设置。
  关闭/开启Document Manager(即屏幕左边窗口)方法 - 用鼠标单击屏幕左上方的主工具栏第一个按键Client:ToggleDocumentManager即可切换。这样的好处是可使pcb和sch工作窗口更大。
  在对照sch与pcb布线时,最好先将sch和pcb用save copy as生成一组临时的sch和pcb,将原来的sch和pcb都close,用新的sch和pcb进行试布局,待成功后,再在的sch和pcb上修改进行正式布线。这对于设计显示模块电路板时特别有用,因为各个元件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只是要反复考虑各元件之间如何关联问题。而且这样的显示模块PCB以后会有很多型号需要设计,所以要找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自定义的PCB元件库中修改元件后,更新PCB中元件时,按一次Update PCB只能更新一个在当前元件库中打开的元件。
  !!!!!在PCB中用Design Rules校验PCB电路时,当某个Free Pad与某网络连接时,会显示出错,显示成绿色,并在报告中显示出来(Clearance and Shortcircuti)。但只要修改该Pad的属性中的网络为该网络,则在DRC时,就不会出错了。同样,在设计显示模块PCB时,LED Chip的一极由2个Pad组成,在DRC时,总是报这2个Pad为Clearance和Shortcircuit Error,很麻烦。但可以将多余的一个Pad 0的网络属性设为与它重合的Pad的网络,就不会报错了。对CD14023RYGB共有近100个LEDCHIP,逐个修改一遍后即可安心布线了。这个问题困惑了几天,因为如果经常DRC报出错,会影响布线时的信心。在DOS Protel中DRC文件为0时,布线总是与原理图一致的,不会出错。现在这个问题解决后,Protel 99SE还是很好用的,其突出的一个优点是在布线时,用ED删掉一段连线后,网络飞线会自动出现。这对修改重新走线很有帮助。所以,走线均用Interactive Route,走飞线,且这样的走线,对同一网络内的线条会自动合并。另,走线时,用纯键盘时,差不多能达到DOS下的相同功能,便捷。还可设F1-F10。
  !!!!!接上一条。当在PCB中用修改Pad属性的方法使LEDCHIP的2个Pad通过DRC不出错后,如果再用SCH图Update PCB,则在PCB中的LEDCHIP的2个Pad仍在DRC中出错(绿色),因为更新后的LEDCHIP的Pad0仍为NO NET。所以,用在PCB中逐个修改Pad网络属性的方法,必须保证SCH已成功,不再更新。!!!这似乎仍不大理想,看一下是否可以在SCH图中修改,使2个Pad不DRC出错。
  对上述问题已找到解决方法:在SCH中的元件库中,为LEDCHIP元件对照封装增加一个Pin 0,在原理图中将Pin 0与重叠的那个Pad对应的Pin接起来,例如,对(LEDCHIP_R与LEDCHIP_B, Pin0和Pin1相连,Pin2单独),对(LEDCHIP_YG和LEDCHIP_PG, Pin0和Pin2相连,Pin1单独)。这样,在SCH中Update PCB后,在PCB中LEDCHIP的2个相连PAD经DRC不出错(Both Clearance and Shortcircuti)。
  对LEDCHIP的封装,由于走线是0.5mm,所以Pad0的高度最好不用0.5mm,而用0.6mm,使线与Pad连接自然有一明显标记。
  在DRC时,要保持板上所有元件距Keep Out Layer的线条0.253mm以上,实际中约为4mm。否则的话,DRC时出现Clearance Error。
  Edit/Query Manager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的Select/DeSelect工具,只能以对话方式工作,但能进行非常复杂的选择。
例如要选取某一位置以下的某一类的元件,可以如此设定选择条件:
1. Edit/Query Manager, 弹出Selection窗口,
2. 按一下Add Button(增加一个选择条件),则弹出Statement窗口,可选取条件。
3. 选Component.Y<-15mm, 即(Objects=Component, Properties=X, Operator=<, Value=-15mm),按OK,则增加了一个条件。
4. 再按一下Add Button(再增加一个选择条件),选Component.Comment=LEDCHIP_R,按OK, 则又增加了一个条件。
5. 按Apply,则在Y坐标在-15mm以下的所有LEDCHIP_R均被选中。
6. 在Query Manager窗口中Check DeSelect则进行相应的DeSelect操作。
7. 注意:在Query Manager中的各个条件必须同时成立,是与的关系。
8. 注意:在Query Manager中的坐标值必须带单位,如-15mm。
  在PCB中修改一批元件的属性的方法: 双击当前元件,弹出该元件的属性窗口,点击Globe Button,最左边一列是当前元件的属性,先修改好各属性如Comment(显示在PCB图上), Footprint(即元件封装),Locked属性等。中间一列Attributes Matched by是匹配条件,一般修改成对相同标号头的元件进行修改,*与Any都表示任何不一样的都行。一般Designator改为G*,表示标号以G开头的所有元件。最扣边一列是符合条件的元件的修的属性,对Designator和Comment中,{}表示不修改,填入内容则其他符合条件的元件的相应均为填入的新内容。对其他项如Footprint等,Check表示修改成与当前元件的对应属性相同,UnCheck表示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