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复位问题

楼主(2011-05-29):
ST32F103C8T6下载完成后用下载软件复位能正常运行
但上电复位时就无**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
我悬空了NRST引脚,但我觉得不至于测试时出现复位不了的情况吧、

网友A:
ST32F103C8T6下载完成后用下载软件复位能正常运行
但上电复位时就无**常运行,这是怎么回事?
我悬空了NRST引脚,但我觉得不至于测试时出现复位不了的情况吧、 ...
引用 楼主:

悬空了NRST引脚不妥,至少应该接个 0.1uF电容。

[Chromium browser]

网友B:
这个NRST引脚不接电容是有影响但不至于程序不能运行,你的无**常运行时啥样的情况?你的Boot0和Boot1又是如何接法的呢?

楼主:
回楼上:我的BOOT0,和BOOT1都通过10K电阻下拉到地,然后BOOT0用一个短路块可连接到3.3V
我把BOOT0短路到3.3V后用 下载软件下载,完成之后点下载软件上的“开跑”按钮程序运行就正常,
所谓正常运行就是板子上有一个液晶屏,能显示程序中的内容。
不正常运行的情况是:当我把短路块拿掉,断开下载用的串口,再上电时就液晶屏没有显示了。

网友C(2013-07-04):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我的BOOT0,和BOOT1都通过10K电阻下拉到地,然后BOOT0用一个短路块可连接到3.3V
我把BOOT0短路到3.3 ...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过我的是串口问题,用ISP下载后,按开跑串口可以可以正常发送。
断电把BOOT0脚拨到地,重新上电串口就无法发送。谢谢。

网友D: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E:
你的方式不对吧。
如果程序是下载到Flash中,那应该没问题,如果你程序下载到SRAM中,那重新上电肯定没现象了。把BOOT0和BOOT1都接地吧。

网友F(2013-12-31):
有没有用R15进行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