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 ccyclone2 使用5v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5-29):
如题

如果要使用5v电压接口 必须串联电阻并打开通向vcc的diode

问题是这个diode如何打开 在那设置

我在setting中的device and pin option中没有找到相应的配置位

只找到一个allow voltage overdrive for LVTTL/LVCMOS .......

楼主:
木有人回答???? 没有人遇到过???
这是神马问题????

网友A:
就这个问题,我还问过骏龙的FAE.
内部是可以上拉,但我还是没找到在哪可以打开这个上拉二极管.
关注....

楼主:
实在不行 我就自己在io上加快速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