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60V输入问题请教 附电路图

楼主(2011-05-29):
规格书上说这个IC只有40V最高输入。有高手说只要给这个IC的输入电源供电处搞稳定在40V以下。输出加个高耐压的三极管带一个MOS管就可以了,是这样吗?这样效率有75%不

网友A:
那要看具体电路,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我画了附件的一个电路图,请问下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吗

楼主:
主要目的是想做一个电路。要求18-68V输入电压,输出12V电压。12V只要能有200MA就够了,整体不能发热太大,效率有75%以上就够了,负载调整率最好小于3%,

楼主:
急啊。我用34063API芯片搭的电路怎么没电压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