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磁电式转速传感器(齿轮传感器)?

楼主(2011-05-29):
现需要驱动一个磁电式转速传感器,初始设计就是用一个直流伺服电机,轴上装一个齿轮来让转速传感器产生需要转速的信号。 因为对转速稳定精度要求很高,所以电机那一套的成本偏高。 有没有一种变通的方法,比如直接模拟一个小的磁场,磁场的通断就相当于齿峰和齿谷的变化,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其它方法?不想用真实齿轮来做。

网友A:
小电动机加齿轮室最便宜的。

网友B:
找个铁扇叶的电风扇。

楼主:
转速从10转到5000转,转速稳定度0.025%,用电机,成本可不便宜,还不好找

网友C:
转速传感器应装在最终应用的设备上,楼主是想测试一下么?

楼主:
转速传感器应装在最终应用的设备上,楼主是想测试一下么?
引用 网友C:

驱动转速传感器作信号源,客户要求必须是真实传感器输出信号,不能用DA信号直接模拟转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