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座脚上接的10K上拉电阻重要吗?

楼主(2011-05-29):
MP3的解码芯片现在升级了,供应商提供了新的PDF资料。和原来的图纸不同的是,现在SD卡座上的10K上拉电阻取消了。我问对方技术人员,他们说要不要10K都行。各位大侠,10K上拉电阻还要不要加上。

网友A:
如果控制芯片内部有上拉电阻,就可以省去外部的上拉电阻。
否则还是需要的。

网友B:
要不要上拉电阻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
首先你看你的管脚是OPEN-DRAIN or PULL-PUSH
而后你内部是否有上拉电阻
如果是OPEN-DRAIN 就一定要上拉电阻。
PULL-PUSH 就可以不用
当然如果MCU内部有上拉电阻而且是1K-10K就可以通过MCU内部上拉
因为每个IIC芯片厂家

网友C:
这个和具体芯片有关,设计时最好预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