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驱动问题

楼主(2011-05-29):
[local]1[/local]用IR2110搭了个驱动电路,输出波形不接功率管时很正常,接了之后栅极电阻输出的波形就不是正常的方波了,看起来有点像正弦波……此时测IR2110的输出端的波形还是比较正常的

楼主:
驱动波形我忘了拍下来,大致是这个样子的(:L) ,接开关管后驱动电压降了2V左右,波形就不是方波了,不晓得是什么问题,我的驱动接到G极的线有些长,这个会产生影响么

网友A:
“有些长”是多长?

IR2110的说明书(datasheet)看过了吗?

网友B:
不到1米???

网友C(2013-07-24):
确实感觉这个电路做的很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