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中用float定义变量,单步显示数据不对???

楼主(2011-05-29):
本人刚开始学PIC的编程,用的是PIC16F946,我用的是MPLAB 8.60,PICC 用V9.80版本。
现在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用float定义了2个变量,然后denbug运行,到断点处,查看上面2个变量的值,但是不对?不知道 为什么?
源程序和仿真结果图片如下如下:
void main(void)
{
    sys_ini();
    BEEP_Num(1);
    Delay(1000);

    float low_data;//量程下限
    float top_data;//量程上限

    low_data = 0;
    top_data = 0;

    low_data = 1.0;
    top_data = 2.0;
    NOP();

    while(1)
    {
        if(low_data == 1.0)
        {
            BEEP_Num(1);
            Delay(1000);
        }
        if(top_data == 2.0)
        {
            BEEP_Num(2);
            Delay(1000);
        }

    }

}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  说有些PIC 不支持float 浮点型的运算 有这么回事吗?

楼主:
如果有不支持float 浮点型的运算的话,在哪里看呢?忘高手指点下哈

楼主:
上面红色 点是断点处

网友A:
建议楼主用最新型号PIC16F194X系列

楼主:
建议楼主用最新型号PIC16F194X系列
引用 网友A:
19的贵啊

网友B:
很抱歉,本人未遇到这种情况

另2楼的说法不靠谱,浮点运算与单片机无关

楼主:
7# 兰天白云 我是硬件仿真看变量的结果 就出现上面的值 很奇怪呢?

网友C:
这个代码中的两个局部变量很有可能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楼主:
这个代码中的两个局部变量很有可能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会,如果去掉下面的if判断语句是会被优化,加上去应该不会吧,那请问yewuyi 怎么才能查看float的变量呢?

网友C:
从程序结构上看,
BEEP_Num(1);
Delay(1000);
BEEP_Num(2);
Delay(1000);
这四句铁定都会执行,因为那两个变量的值完全确定了。

网友D(2012-08-30):
只到现在,我也没有好注意 把24位浮点数转为32位浮点数

网友(2014-05-19):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楼主解决了吗,求指点啊

网友E:
定义时加上“volatile”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