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浅中...求帮助

楼主(2011-05-29):
调试外部中断唤醒掉电程序时,遇到一个问题;程序实现掉电唤醒时蜂鸣器鸣响切换;

#define BEEP 1<<7;
/******************************************
**
*******************************************/
void __irq IRQ_Eint0(void)
{
while((EXTINT & 0X01)!=0)
{
  EXTINT = 0X01;
}
VICVectAddr =0;
}
int main (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PINSEL1 = 0X00000001;
IO0DIR  = BEEP;

IRQEnable();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VICVectCntl0 = 0x20|14;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Eint0;
    VICIntEnable = 1<<14;

EXTWAKE = 0x01;
EXTINT  = 0x01;

IO0SET =BEEP;

while(1)
{
  PCONP = 0x00;
     PCON  = 0x02;
     if((IO0SET & BEEP)==0) { IO0SET = BEEP;}
        else IO0CLR = BEEP;

}
    return 0;
}

调试时,在 if((IO0SET & BEEP)==0) { IO0SET = BEEP;}
        else IO0CLR = BEEP;
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ERROR:(serious)C2282e:expected ‘)’-inserted before ‘;’
ERROR:(serious)C2282e:<command> expected  but found ')'
ERROR:(serious)C2282e:misplaced 'else' ignored

网友A:
#define BEEP 1<<7;

把最后的分号";"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