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再给个LCD12864的例程,同时修正LCD1602的小错误

楼主(2011-05-29):
先上图,再文件
说明一下,还是用狂龙的测温例程,LCD12864是7920的芯片带中文字库的,不能直接插到板子上的
用杜邦线啦
上次发的LCD1602程序里有个小错误,就是用4位总线时有的屏能行,有的不行,原因初始化有问题,看了网上很多资料,好像很多是错的,我用3钟不同的厂家的模块都试过了
文件在压缩包里面,替换掉就行了

网友A:
顶大叔
引用 网友B:

应该谢谢爱河同志的奉献

网友C:
哈哈,好!ID摸掉一个干啥?又不能绝对定位导弹追踪...........

网友A:
哈哈,害怕把他上海的家暴露了~~~

楼主(2011-07-08):
抹掉就是让大叔的程序去猜

网友A:
2807AD010300002F

抹掉的是“D”,游戏结束

网友A:
现有一串数据xxxxxxxx0123456789abcdef,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求xxxxxxxx是多少

答:
现有一串数据xxxxxxxx0123456789abcdef,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xxxxxxxx 是0D1AD0D8

那串数据是:
明文:0D1AD0D80123456789ABCDEF
引用 网友A:

网友A:
现有一串数据01234567xxxxxxxx89abcdef,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求xxxxxxxx是多少

答:
现有一串数据01234567xxxxxxxx89abcdef,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xxxxxxxx 是2D2F927A

那串数据是:
明文:012345672D2F927A89ABCDEFhotpower 发表于 2011-6-2 23:58

网友A:
现有一串数据0123456789abcdefxxxxxxxx,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求xxxxxxxx是多少

答:
现有一串数据0123456789abcdefxxxxxxxx,知道其crc32结果为12345678,xxxxxxxx 是8C2D9118

那串数据是:
明文:0123456789ABCDEF8C2D9118hotpower 发表于 2011-6-3 13:01

网友A:
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爱河,俺来给你解开,不用穷举,用HotWC3:

已知2807AX010300002F,求X
由于是crc8_maxim,故实际是求2807KK010300002F
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段:
KK
010300002F

开始:
第1步:
00  2807
8C  E134        故结果为34
第2步:(很难)
KK010300002F
PPXXYYZZ2F00    PPXXYYZZ要倒着逐步解开
1)解密ZZ
00 8C 2F
8C 2F 00   故ZZ=00^8C=8C
2)解密YY
00 80 00 2F
8C 8C 2F 00 故YY=00^80=80
3)解密XX
00 2C 00 00 2F
8C 80 8C 2F 00 故XX=03^2C=2F
4)解密PP
00 8C 03 00 00 2F
8C 2F 80 8C 2F 00 故PP=01^8C=8D
故密文有:
E134PP2F808C2F00=E1348D2F808C2F00

点击解密:
00 2807AD010300002F
8C E1348D2F808C2F00

故明文为:2807AD010300002F
即KK=AD

楼主:
大叔真会抓机会做广告

网友C:
哈哈,抹掉也被解密啦。。。。。

网友A:
大叔真会抓机会做广告
引用 楼主:

玩具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确实是好玩具,俺开源,不算广告吧~~~

给你一榔头~~~

网友A:
哈哈,抹掉也被解密啦。。。。。
引用 网友C:

实际连续删除1,2个字符也可以解密的,但是连续删除2个字符即一个字节后就是发生了CRC碰撞。

CRC碰撞数是已知的,CRC碰撞数=2^(解密位数-8)
故擦掉1个字节不会发生碰撞,即有唯一解。多个字符就不是唯一解。

已知28XXYY010300002F

00 28XXYY010300002F
8C E1MM8D2F808C2F00

简化为:
E1 XXYY
8C MM8D

设MM=0
E1 E199
8C 008D

故:
MM=00,XXYY=E199  明文为:28E199010300002F
MM=01,XXYY=F801  明文为:28F898010300002F
MM=02,XXYY=D39B 明文为:28D39B010300002F
MM=03,XXYY=CA9A 明文为:28CA9A010300002F
....................................................................
MM=34,XXYY=07AD 明文为:2807AD010300002F(爱河的答案)
-------------------------------------------------
MM=FF,XXYY=DE66 明文为:28DE66010300002F

由于CRC的碰撞规律,抹掉太多神仙也是还原不了的~~~

网友C:
大叔讲解的真细,谢谢。回头再好好看看。从18B20的ID开始.....

网友A:
ds18b20是crc经典的应用。

网友D:
用串口来写,楼主能试试吗?我用SPI写老是不行。

网友A:
用串口来写,楼主能试试吗?我用SPI写老是不行。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

LCD是串行的???

楼主(2011-08-21):
用串口来写,楼主能试试吗?我用SPI写老是不行。
引用 网友D:

最近忙其他事,没看到你的提问
我用的12864是用ST7920芯片的,内置中文字库,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芯片的
我这里没串口的12864,没试过,下次有机会做了再贴出来

网友E:
好彪悍的照片,,以后就要传这样的图片

网友F(2012-03-01):
12864串行可以用,我换成并行,显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