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DM9161EP+光模块奇怪现象

楼主(2011-05-29):
LPC2478+DM9161EP+100M Fiber模块,RMII方式连接
外部通过电阻配置OP0,1,2
1。配置为100TX FDX时,MII可以读到寄存器数据,AutoNeg成功,BMSR Link位也置位了。Speed灯亮,但是Link灯不亮。
2。配置为100FX HDX/FDX时,MII直接读不到数据;
3。配置为Auto Neg时,可以读到phy数据,将DSCR Bit10设置为FX,AutoNeg超时,Link灯闪烁,Speed灯不亮。

现在怀疑是光模块处和DM9161的连接模拟部分有问题,导致9161不能识别数据,所以不成功,还没有确定。
但是配置为100FX时,MII不能工作,这个也很奇怪??请指教
请指导。

楼主:
把RD+-飞线连到9161上,
Fx VCC,FXgnd飞线+3.3V,gnd连接,排除分割的影响
还是不行。
RD+-信号不稳定,有突然的畸变。

楼主:
解决了,光模块是5V的,设计是3.3V的,低级失误。
100FX下MII1块能用。
另外一块板子的MII-MDIO读不到数据,芯片是代理商的样片,MDIO有信号,但是读出来的都是FFFF,很奇怪,难道真想有些人说得dm的芯片不够稳定?

网友A(2011-07-20):
后续建议其换成DM9161CEP  性价比高,供货好。价格是其的一半。

网友B:
都是高手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FFFF是你从寄存器里面读的?还是看示波器显示的?

MDIO是测的MAC这端的还是phy端的?

如果是MAC这端的,明显是phy这端的坏了嘛

楼主(2011-08-21):
问题已经解决。
其中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
1。9161布线,第一版的布线不太好,MII信号有时不通;
2。光模块供电,正常200-300mA,供电作的不好;
3。9161含AEP,BIEP,外部OP直接配置为010,FX100模式,在硬件线路没问题的情况下,复位后,RXDV就该有信号了,甚至不需要软件设置;

网友D(2017-06-22):
楼主是否可以加个联系方式?请教下DM9161EP+光模块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