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停振

楼主(2011-05-29):
前段时间遇到一个晶振停振问题,一直没有弄明白原因,望大家给分析一下:
1.子板单独采用ATX电源的3.3V供电,进行电源上下电实验(开关ATX电源200次),没有发现晶振停振现象;
2.子板插到主板上,主板采用AC-DC电源模块供电,第一级输入为12V,3.3V由12V转化得到然后给子板供电,进行上下电实验(开关AC-DC电源),发现开关20次总会有一次晶振停振现象;
3.去掉晶振负载,重复2实验,现象依旧;
4.将晶振OE端的上拉电阻4.7K改为0欧,重复2实验,问题解决;
5.由于3.3V为二级压降,且电源转换芯片带软启动功能,因此没有考虑是电源问题导致上述问题;如果是电源过冲导致上述问题,不应该修改电阻阻值后问题会解决,我把电源因素排除了;
不知我分析的对不对,希望大家都给建议!

网友A:
不明白描述

网友B:
我感觉
4.7K电阻是需要的,不能用0ohm
电源转换芯片带软启动功能,并不能就排除电源问题,有源晶振的电源最好用磁珠进行隔离
去耦电容一定要选好,不能单单只用一个0.1uF的

网友C:
感觉像是3.3V上电缓慢慢导致的。

网友D:
要注意的是电源上升斜率,就是电源建立的时间,很多振荡器对此都有要求,过低的电源上升斜率会造成不起振或起振错误。

网友E:
同意5楼观点

网友F:
同意7楼观点

网友B:
同意8楼观点

网友G:
凭个人工作经验,二次降压电源,更有利于晶振的稳定工作。但晶振周边的电路(比如分布电容、PCB受潮、晶振引线过长等)都很容易造成晶振的停震,个别晶振的Q值也很容易造成晶振不正常工作。楼主不妨检查下实物再说,最好能上照片(像这种问题)。

楼主:
大家的发言,对我真的很有启发,首先表示感谢!我回去好好试试!

网友H:
晶振不能起振,是个正常现象,换个陶瓷的看看,
起振容易些

网友I:
换个厂家的试试,外围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