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路电流

楼主(2011-05-29):
电缆组合故障指示器
1、短路电流如何计算
2、短路传感器原理(内部是不是为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A:
可能是霍尔也可能是互感器。

楼主:
传感器经光纤到面板表。实现短路指示。感觉互感器不太可能

网友B:
如果传感器不用电,那么百分百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C:
是高压SE指示器,是将高压线的电流经过互感器转化成光信号,经过光纤传送到控制器,光信号和电流信号成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样就可以算出高压线的电流。哥们儿,你是那个公司的?

楼主:
是高压SE指示器,是将高压线的电流经过互感器转化成光信号,经过光纤传送到控制器,光信号和电流信号成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样就可以算出高压线的电流。哥们儿,你是那个公司的? ...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对这很熟悉。
有客户问我们有没有这个产品,想开发个。

楼主:
谢谢
chunyang
maychang
两位大佬热心的回复。

楼主:
网上找了篇**
无源OCT就是传感头部位没有电源供电的光电电流测量装置。无源OCT多采用法拉第磁光效应和干涉原理,以前者为主。无源OCT的特点是:整个系统的线性度比较好,灵敏度可以做得较高;绝缘性能好。它的难点是精度和稳定性易受温度、振动的影响。利用法拉第磁光效应实现的无源OCT有全光纤式、光电混合式和块状玻璃式。全光纤式的OCT,光纤本身就是传感元件,结构比较简单,但光纤线性双折射的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它的主要难点;光电混合式的精度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是块状玻璃式无源OCT,国外挂网实验运行也都是此类型,它是最有实用化可能的类型之一,故而我们也采用此方案。
(本文转自电子工程世界:http://www.**/mndz/2011/0522/article_89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