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制作资料

楼主(2011-05-29):
项目制作:查找相关资料,分析整理得到原理图(可能围绕一个或几个元件展开)。确定所用原件的类型数值,通过仿真确定原理图的正确性,
查找相应的样本名封装。用protel做相关制作~~
p的步骤:
一:原理图的编辑:首先是放置元件(建议弄个元件明细表:元件名称Lib Ref、原件标号Designator、元件类型(值)Part Type、元件封装
Footprint。(要知道元件的图形样本名lib~~与我们原件名有差别!!!可以浏览图形库找外形,如果没有合适的可以自己(用相近的样本进
行进一步的)编辑,得到自己想要的!!如果知道样本名的话就直接搜索即可)提示:有形就行,但要弄好序号(零件名)和part参数,封装
可以先不设置。放置完零件之后,在纸上规划的指导下连接导线构成原理图,连线部分得练好连好,erc的应用!当原理图连对以后,要把封装
补齐了!!!然后形成网络表。用原理图生成网络表的目的在于当在pcb编辑器中加载网络图之后能提取出相应的封装与焊点之间的飞线关联,
而在加载生成pcb原态组态时系统会提示所存在的装载错误(引脚与节点的连接,以及封装的正确性),这往往是原理图连线或者是封装不正确
引起的?!这时,可以在网络表内直接修改——如果不做原理图的必要性分析,我们大可以编程网络表使之得到其应用价值!而往往我们是返
回到原理图中对相关内容做形象的修改,然后再次形成或者说是更新网络表,再加载到pcb中。而关于封装,一定要以实物为思考起点,实际考
虑——还得想零件与封装的对应关系!找不到合适封装时(也牵扯到封装的区分:比如说三引脚类元件封装选择),应当自己进行设计(依据
实物)!
二:pcb体的编辑:独立于一步骤,简单的图可以之间在pcb环境下进行。复杂的要用到上面所说的飞线关系,下一步一般是进行手工布线(先
做一下元件布局).但也可以进行自动布图,完成后不尽人意的地方再手工调动修改.
三:刻板:所用的输出文件~~如果用AM-3030等印刷版刻录机制版用所生成的ddb文件
注意事项:
1通过LM158等的find原件样本查找,知可以输入part type名搜索///////
2新建元件封装两种办法:一是新建,二是浏览编辑(学会先复制一个,避免造成库元件的破坏)新建的export存储时要修改文件名(包括扩展
名ddb)、元件封装名/////////
3修改封装事实的量好尺寸,注意板层//////////
4布局好划线时点一下十字状态按tab修改属性,线尽量要粗一点,避免刻板时出现断线/////////////
5原理图原件样本修改时改边最小移动距离,达到精点效果/////////////
6原理图到pcb编辑有两种方法:以实现创建网络表,然后载入二是用同步生成器生成/////////////
7载入封装之前,编辑版面,若果自动布局布线要用原始原点,还要再keepout层规划电器边框/
8注意pcb的层,编辑元件封装的外围用黄的线,也就是TOver层//////////////
9注意单面板的特殊性,线必须走底层不交叉,单面板其实不能用自动布线的(理论上是)////////////
10栅格的设定区分:原理图中pcb中,以及各自在不同的编辑环境中(元件编辑和图形设计)///////////
11一mil是多少mm?????????/////又切换四十mil唯一mm////////
12生成的文件有备份性质的单文件,有ddb的总和文件(自己要它就行),用程序打开(识别的)只有ddb,单的,只有单点//////////
13网络标号是否可以脱离网络总线坐电气连接使用?输入输出引脚是否原理层次图扩展在一个层次上电气连接使用?//////////
14pcb和原理图都可以生成元件库!!!!export改名存封~~///////////////
15创建样本元件时引脚节点朝外,线要与其外形“接触”!!!!!!!!////////////////
16绘制交互式走线与绘制走线的线路区别是////前者可以引动飞线,后者不能/////////////////////////////////
17关于十六的的说法是错误的,电气布线应该用交互走线,而画元件封装时用后者///////////////////
18线和焊盘尺寸global功能///////////////////
19没有飞线绘制时电气连接不上!!!焊盘要在其属性内选择原理归属的net/////////
20Edit功能是编辑库元件达到要求Update Schematics后place,或加后更新了,关闭编辑环境是不存就可以使库元件不变

楼主:
Protel DXP中元件库的使用

目前在Protel DXP的试用版中只提供了两个集成元件库(integrated library)供使用,而要用到更多的Protel提供的元件库就必须从Protel网站下载,但许多朋友说从Protel网站下载的元件库在 Protel DXP不能使用或无法使用,又或者说使用中有错误提示。其实,这主要是我们对Protel DXP还不是非常了解。根据本人对Protel DXP的试用版的使用以及对其教程的研究,发现在Protel DXP中的元件库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单一的元件库了,而是使用集成元件库,即将与原理图元件库相关联的用于PCB的封装库、用于仿真的信号完整性模型等集成 到一起,所以我们在使用Protel DXP时,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点元件库面板中的元件名称时,往往会在该面板下部同时出现其原理符号和PCB封装形式。所以,我们在使用Protel DXP时,应该使用集成元件库。

  当然,我们是可以在Protel DXP中使用Protel以前版本的元件库的,例如Protel 99 SE等。但是又有朋友说了,该如何在在Protel DXP中使用Protel以前版本的元件库呢?别急,下面我将根据本人的经验对如何Protel DXP中使用从Protel网站下载的元件库,以及如何在Protel DXP中使用Protel以前版本的元件库进行介绍。
一、如何在Protel DXP中使用Protel以前版本的元件库
  在Protel DXP中使用Protel以前版本的元件库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使用;另一种是转换后使用。在此主要介绍前一种,后一种留待后面与下一点一起介绍。
  要在Protel DXP中直接使用Protel以前版本的元件库,必须保证所使用的元件库名的后缀为.lib的文件,这样我们在Protel DXP中只要将其加载到库列表中即可。如果你要使用Protel 99或Protel 99 se的元件库,则你必须作一下转换工作。由于Protel 99或Protel 99 se的元件库是以.DDB为后缀保存的,所以你必须在使用之前将其用Protel 99或Protel 99 se打开,然后导出为.lib文件,最后加载到Protel DXP的库列表中即可。
  但你要注意了,这样做只能进行绘图(包括原理图和PCB图),而不能进行仿真和电路完整性分析等工作。所以你如果要作这些工作的话,那么请按以下的方法来使用你的元件库。即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二种使用情况——将其转换生成为集成元件库后使用。
二、创建集成元件库
   由于在Protel DXP中使用的元件库为集成元件库,所以我在Protel DXP中使用Protel以前版本的元件库、或自己做元件库、以及在使用从Protel网站下载的元件库时最好将其转换生成为集成元件库后使用。为什么从 Protel网站下载的元件库也要进行转换呢?根据本人的使用情况,这主要是因为Protel网站下载的元件库均为.DDB文件,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我 们在使用之前应该进行转换。而且使用Protel网站下载的元件库进行转换时,有一个非常优越的条件,即从Protel网站下载的元件库中包括了原理图 库、PCB封装库,有的还包括了仿真及其它功能要使用到的模型,这让我们在使用这些元件库进行转换生成集成元件库时非常容易。好了,请跟我一起来创建一个 集成元件库。
  在此我们以一个从Protel网站下载的Atmel_003112000.zip元件库为例。
1、从Protel网站下载的Atmel_003112000.zip元件库(如何下载不要我介绍了吧)。
2、下载完后将其解压,解压后为Atmel.ddb。
3、用Protel 99或Protel 99 se其打开,并将其中的每个库文件导出为.lib文件(其中有四个原理图库和一个PCB封装库)。(保存路径自定)
4、关闭Protel 99或Protel 99 se,使用Protel DXP打开刚才导出的.lib文件。在Protel DXP中,使用File>>save as...将打开的原理图库保存为.schlib文件,将PCB封装库文件保存为.pcblib文件。
5、关闭所有打开的文件。使用File>>New>>Integrated Library创建一个集成元件库项目,如图所示。
6、选择Project>>Add to Project...打开对话框,找到并选择刚才转换的.schlib文件,单击打开按钮,关闭对话框,被选择的文件已经添加到项目中了,如图所示。
7、重复上一步,选择刚才转换的.pcblib文件,将其添加到项目中。如图所示。
8、选择Project>>Project Options,打开如图所示的对话框。
单击ADD按钮,打开如图所示的对话框。点击图中所示按钮,选择.pcblib所在的文件夹,单击Refresh List按钮确认所选择的文件夹是否正确,然后点击OK按钮关闭对话框。
9、在Error Reporting标签中设置你需要的内容,单击OK按钮关闭对话框。
10、 选择Project>>Compile Integrated Library,这样Protel DXP就将你刚才添加的库文件生成了一个集成元件库,并打开Libraries面板,在库列表中你所生成的库为当前库,在该列表下面,你会看到每一个元件 名称都对应一个原理图符号和一个PCB封装。
  好了,你的集成元件库完成了。另外你所生成的集成元件库保存在第8步骤中选择的文件夹下的Project Outputs for Atmel子文件夹中。
  顺便提一下,当你用要自己做元件库时,你必须第5步骤之前完成.schlib和.pcblib,然后再从第5步骤开始。如果你要修改你的元件库,你必须在.schlib或.pcblib中修改后,再从第8步骤开始。这是因为在Protel DXP中集成元件库是不能直接修改的。

网友A:
麻烦您杜_U_ME重新发一下阿比

网友B(2011-07-07):
楼主 在发一遍吧

网友B:
图图都是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