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fifo代码

楼主(2011-05-29):
下文是我自己写的异步fifo代码 写的比较简单(没有使用价值,没加FULL,EMPTY等型号)   只是为了学习fifo的写法 还请坛内的高手指点 有无错误

module V_TEST(
              RST_B,
     CLK_W,
     CLK_R,

     DATA_IN,
     DATA_OUT
               );

input   RST_B;
input   CLK_W;
input   CLK_R;
input   DATA_IN;
output  DATA_OUT;

wire    RST_B;
wire    CLK_W;
wire    CLK_R;
wire[7 :0]DATA_IN;
reg [7 :0]DATA_OUT;
reg [12 :0] POINT_W;
reg [12 :0] POINT_R;
reg [7 :0] FIFO[4096:0];     //异步FIFO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_W or negedge RST_B)//(敏感信号列表 CLK_W和RST_B)
begin
  if(!RST_B)
   begin
    POINT_W<=0;
   end
  else
   begin
POINT_W<=POINT_W+1'B1;
FIFO[POINT_W]<=DATA_IN;
   end
end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posedge[/email] CLK_R or negedge RST_B)//(敏感信号列表 CLK_R和RST_B)
begin
  if(!RST_B)
   begin
    POINT_R<=0;
   end
  else
   begin
POINT_R<=POINT_R+1'B1;
DATA_OUT<=FIFO[POINT_R];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语法没错, 不过对于fifo 没有FULL,EMPTY就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