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指针万用表测电解电容极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5-29):
印象中,指针是分不出电容的极性的,数字表也不行。

网友B:
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铝电解电容,注意测量前先用导线将电容放一下电,应该使用鳄鱼夹,不要用手拿表笔,因指针示数稳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某方向测量结束后,放电,再调换方向重新测量。最好反复测量几次。
测出电阻较大那次,指针表黑表笔接的是铝电解电容正极。
测量时还可以发现:正向时电阻不断增大,不会有先增大然后减小现像,反向时可能出现电阻先增大但增大到一定程度反而缓慢减小现像。
由于测量时间很长(大电容可达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可以先用X1档测,指针基本稳定后不动鳄鱼夹,万用表改到X10档,再改到X100档,过1分钟左右,读数。如果万用表X1K档与X100档使用同一电池,则用X1K档读数更准确。但若X1K档电池电压高(9V或15V),则不能用X1K档测量。

网友A:
真假?咱可不太信,明儿试试。

网友B:
4楼软编小虫:
电解电容极性接反,会放**的(密封外壳破裂),这个知道吧?
再进一步考虑:为什么会放**的(密封外壳破裂)?显然是因为温度太高,里面的液体汽化导致压强太高,外壳无法承受。
再考虑:为什么温度太高?

网友C:
只能用模拟表测试,具体方法如3楼所言,但并非所有电解电容都可以有效测量,对于不明极性的电解电容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弃用。

网友A:
当是一个高压200V以上的滤波电容就行了,此时它的极性标志你已看不清,你敢用以上的方法判断,然后装机试用吗?我认为你们是不敢滴。除非不怕爆。。。。。
所以说以上方法是不实用的。

网友D:
很久以前用过3L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