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与arm7的比较

楼主(2011-05-29):
1. 三级流水线+分支预测
  ARM Cortex-M3与ARM7内核一样,采用适合于微控制器应用的三级流水线,但增加了分支预测功能。
  现代处理器大多采用指令预取和流水线技术,以提高处理器的指令执行速度。流水线处理器在正常执行指令时,如果碰到分支(跳转)指令,由于指令执行的顺序可能会发生变化,指令预取队列和流水线中的部分指令就可能作废,而需要从新的地址重新取指、执行,这样就会使流水线“断流”,处理器性能因此而受到影响。特别是现代C语言程序,经编译器优化生成的目标代码中,分支指令所占的比例可达10-20%,对流水线处理器的影响会的更大。为此,现代高性能流水线处理器中一般都加入了分支预测部件,就是在处理器从存储器预取指令时,当遇到分支(跳转)指令时,能自动预测跳转是否会发生,再从预测的方向进行取指,从而提供给流水线连续的指令流,流水线就可以不断地执行有效指令,保证了其性能的发挥。
  ARM Cortex-M3内核的预取部件具有分支预测功能,可以预取分支目标地址的指令,使分支延迟减少到一个时钟周期。
2. 哈佛结构
  从内核访问指令和数据的不同空间与总线结构,可以把处理器分为哈佛结构和普林斯顿结构(或冯.诺伊曼结构)。冯.诺伊曼结构的机器指令、数据和I/O共用一条总线,这样内核在取指时就不能进行数据读写,反之亦然。这在传统的非流水线处理器(如MCS51)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们取指、执行分时进行,不会发生冲突。但在现代流水线处理器上,由于取指、译码和执行是同时进行的(不是同一条指令),一条总线就会发生总线冲突,必须插入延迟等待,从而影响了系统性能。ARM7TDMI内核就是这种结构的。
  而哈佛结构的处理器采用独立的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可以同时进行取指和数据读写操作,从而提高了处理器的运行性能。
  Cortex-M3、ARM966E、ARM926EJ、ARM1136JF等内核都采用了哈佛结构。
3. 内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针对业界对ARM处理器中断响应的问题,Cortex-M3首次在内核上集成了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Cortex-M3的中断延迟只有12个时钟周期(ARM7需要24-42个周期);Cortex-M3还使用尾链技术,使得背靠背(back-to-back)中断的响应只需要6个时钟周期(ARM7需要大于30个周期)。以NXP LPC1700系列和TI Stellaris系列第四代产品运行在100MHz为例,中断延迟只有60ns-120ns。另外,Cortex-M3采用了基于栈的异常模式,使得芯片初始化的封装更为简单。
  ARM7TDMI内核不带中断控制器,具体MCU的中断控制器是各芯片厂商自己加入的,这使得各厂商的ARM7 MCU中断控制部分都不一样,给用户使用及程序移植带来了很**烦。Cortex-M3内核集成NVIC,各厂商生产的基于Cortex-M3内核的MCU都具有统一的中断控制器,对用户使用各种Cortex-M3 MCU,特别是中断编程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网友A:
楼主可以再比较的具体一点

网友B:
它就是用来替代arm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