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耗问题

楼主(2011-05-29):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产品的功耗是怎样确定的?

网友A:
拿表量量。

网友B:
据我所了解的过程是这样的:对于IC(包括MCU),一般是芯片设计公司先根据其既有技术条件和市场定位的应用确定所要开发的IC的功耗,芯片设计的R&D会从微电子方面努力达成产品规格所预定的功耗,当然,等流片出来,功耗不一定能满足规格,这时设计和相关的PM会根据后期芯片测试的数据再做讨论确定最终的数据。

网友C:
大致判断的话,可以根据芯片手册和电路中的负载情况计算得出,最简单的办法是测量,而电源选择时预估并留取适当余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