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c++中强制类型转换操作符小结

楼主(2011-05-29):
C++, ST, ic, TI, pd
c++中强制类型转换操作符小结
标准c++中主要有四种强制转换类型运算符:
const_cast,reinterpret_cast,static_cast,dynamic_cast等等。
1)static_cast(a)
将地址a转换成类型T,T和a必须是指针、引用、算术类型或枚举类型。
表达式static_cast< T > ( a ) a的值转换为模板中指定的类型T。在运行时转换过程中,不进行类型检查来确保转换的安全性。
例子:
class B { ... };
class D : public B { ... };
void f(B* pb, D* pd)
{
D* pd2 = static_cast(pb);  // 不安全, pb可能只是B的指针
B* pb2 = static_cast(pd);  // 安全的
...
}
class B { ... };
class D : public B { ... };
void f(B* pb, D* pd)
{
D* pd2 = static_cast(pb);  // 不安全, pb可能只是B的指针
B* pb2 = static_cast(pd);  // 安全的
...
}
class B { ... };
class D : public B { ... };
void f(B* pb, D* pd)
{
D* pd2 = static_cast(pb);  // 不安全, pb可能只是B的指针
B* pb2 = static_cast(pd);  // 安全的
...
}
2)dynamic_cast(a)
完成类层次结构中的提升。T必须是一个指针、引用或无类型的指针。a必须是决定一个指针或引用的表达式。
表达式dynamic_cast< T >( a ) 将a值转换为类型为T的对象指针。如果类型T不是a的某个基类型,该操作将返回一个空指针。
例子:
class A { ... };
class B { ... };
void f()
{
A* pa = new A;
B* pb = new B;
void* pv = dynamic_cast(pa);
// pv 现在指向了一个类型为A的对象
...
pv = dynamic_cast(pb);
// pv 现在指向了一个类型为B的对象
}
3)const_cast(a)
去掉类型中的常量,除了const或不稳定的变址数,T和a必须是相同的类型。
表达式const_cast< T >( a )被用于从一个类中去除以下这些属性:const, volatile, 和 __unaligned。
例子:
class A { ... };
void f()
{
const A *pa = new A;//const对象
A *pb;//非const对象
//pb = pa; // 这里将出错,不能将const对象指针赋值给非const对象
pb = const_cast(pa); // 现在OK了
...
}
class A { ... };
void f()
{
const A *pa = new A;//const对象
A *pb;//非const对象
//pb = pa; // 这里将出错,不能将const对象指针赋值给非const对象
pb = const_cast(pa); // 现在OK了
...
}
class A { ... };
void f()
{
const A *pa = new A;//const对象
A *pb;//非const对象
//pb = pa; // 这里将出错,不能将const对象指针赋值给非const对象
pb = const_cast(pa); // 现在OK了
...
}
4)reinterpret_cast(a)
任何指针都可以转换成其它类型的指针,T必须是一个指针、引用、算术类型、指向函数的指针或指向一个类成员的指针。
表达式reinterpret_cast< T >( a )能够用于诸如char* 到 int*,或者One_class* 到 Unrelated_class*等类似这样的转换,因此可能是不安全的。
例子:
class A { ... };
class B { ... };
void f()
{
A* pa = new A;
void* pv = reinterpret_cast(pa);
// pv 现在指向了一个类型为B的对象,这可能是不安全的
...
}

网友A:
好动西,收藏了!

网友B:
好资料,看了半天看懂了

网友C:
c++中强制类型转换操作符小结

要好好看看